最近产品出现热裂,请教

楼主(2011-08-17):
           公司最近铸件出现热裂。但是S,P的含量没太大问题,请问导致这种情况的条件有哪些//

网友:
这个原因非常多,比如铸造工艺不合理就会裂,换了新品种还沿用老工艺,而老工艺就不适合新产品,冷却不合理,再就是成分化验不准确,本来某一个元素已经很高了,但化验时的结果显示不高,再有铝氧化物高,导致不合理的夹杂形态分布,原因很多了,不仅是硫高会裂,

起码阿拉见到的裂的原因就有几十种,人家高手知道的就更多,阿拉还不是专业铸造的呢,但一般情况是知道的,你这个就得具体分析,细致分析,泛泛说裂,神仙也没辙,

网友(点评):
998大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原因非常多,比如铸造工艺不合理就会裂,换了新品种还沿用老工艺,而老工艺就不适合新产品,冷却不合理,再就是成分化验不准确,本来某一个元素已经很高了,但化验时的结果显示不高,再有铝氧化物高,导致不合理的夹杂形态分布,原因很多了,不仅是硫高会裂,

chntod -1 淡定

网友:
也许是臂厚不均匀所致。

网友(2012-04-13):
查查补缩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