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尺寸链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一组尺寸链有三个尺寸,15.5(0~-0.1)为封闭环,0.15(0~+0.1)为减环,求另一个尺寸及公差。
我算的过程是
15.5=X-0.15,X=15.65
-0.1=EI-0,EI=-0.1
0=ES-0.1,ES=0.1
结果是15.65(-0.1~0.1)
可是怎么验算都不对,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gaotian0407 -1 赞一个!

网友:
给个示意图吧,我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封闭环基本尺寸=所有增环的基本尺寸之和-所有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封闭环的最大极限尺寸=所有增环的最大极限尺寸之和-所有减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和
封闭环的最小极限尺寸=所有增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和-所有减环的最大极限尺寸之和

1.楼主你写尺寸的时候不要一会是(下偏差~上偏差),一会又是(上偏差~下偏差),这样和容易出错
2.照公式来算,结果是15.65(0~0),所以数据哪有错误

网友:
结果  15.35 (-0.2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闭环基本尺寸=所有增环的基本尺寸之和-所有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封闭环的最大极限尺寸=所有增环的最大极限 ...

那怎么会没有公差?公差该怎么标注呢?谢谢你啊!

网友(点评):
你看看哪个数据有误或是怎么回事,公差标注都按一个格式就行,一般就(下偏差~上偏差)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算出来的15.65的公差是多少呢?怎么都该有点公差吧?

网友(点评):
你再核对一下数据,特别是上下偏差不要搞反了

网友(点评):
结果是15.65(0~0),公差怎么没了?

楼主:
真该好好看看以前的书啊。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想贴图,没贴上

网友(点评):
似乎画错了,这样0.15也是增环了

网友(点评):
怎么贴的图啊?我感觉好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想贴图,没贴上

是我说反了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回帖点“高级模式”,里面有图片上传

网友:
请教何谓增环、减环,呵呵,以前的书找不到了

网友(点评):
封闭环是最后形成的那个尺寸,对于其他尺寸,如果自身增加使得封闭环也增加了那它就是增环,反之则是减环,网上资料很多,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量尺寸链和工序尺寸链是有区别的。有时会出现误判。

网友:
15.5+0.15=15.65 ±0.1               15.5+0.15+0.1=15.75            15.4+0.15+0=15.55

网友(2013-08-12):
本来以为自己很明白的,结果看晕了,还是得学习啊

网友:
忘了,以前也做过的

网友(2021-07-30):
pc6下载站内搜“工艺尺寸链计算”,新发布的那个。

网友(2021-10-18):
我算出来与楼主一样,想问为什么是错误的

网友(2024-11-13):
谁算对了 到时候喊我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