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工程图配置文件不自动加载

楼主(2011-08-17):
   我每次打开proe的工程图时为什么都不会自动加载我自己的工程图配置文件,而要我手动添加.

网友:
在你的config.pro文件中加入drawing_setup_file d:\My Documents\Proe\***.dtl ,
“***.dtl”是工程图配置文件名称, “d:\My Documents\Proe\”是工程图配置文件位置

网友:
将你的设置文件放到启动目录里也可以

楼主:
两位说的我都做了 好像还是没用啊
启动目录是不是就是proe图标“属性”里的”起始位置“目录啊

网友(2011-12-23):
这个不太清楚啊!按照上面说的应该可以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