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 BSPP 接头,请教

楼主(2011-08-17):
求教知情者,
Replacing pipe thread connections with soft seal connections such as UNO or BSPP greatly improves 'no-leak' reliability.
请问上述句子中的UNO BSPP是何意?是接头的种类么?
谢谢!

网友A:
bspp就是一种螺纹形式,相当于Rp螺纹,uno没听过

网友(点评):
UNO:UN O RING SE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p就是一种螺纹形式,相当于Rp螺纹,uno没听过

多谢大侠点拨!

网友:
UNF,UN 倒是见过,分别是美制统一细牙螺纹和美制统一螺纹。UNO没有见过

楼主(2011-11-04):
个人判断UNO应为UN O RING SEAL,出处:http://pirate4x4.com/tech/billavista/PR-Hydro_Steering/Ryco%20Thread&ConnectorI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