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台万能磨和单买外磨+内磨,哪个划算?

楼主(2011-08-17):
各位DX,如题

网友:
你肯定买内外圆磨上算啊。

网友:
看你磨啥零件以及数量了,如果是修修补补,零件的量比较少,考虑万能,如果零件量大,零件尤其内孔加工方面要求高或孔尺寸变化比较多,建议内、外分开。

网友:
楼上分析很好。关键要看你的产品加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