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小的那个直径为4mm··深20MM··的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1-08-17):
如题···求助呀··在线等··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什么材料的,批量大不大?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网友B:
深20mm不是cm啊
钻头不行吗?
不行就线切割,应该不是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批量大不大?在什么机床上加工,

40CR的···批量不是很大···这是截取部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20mm不是cm啊
钻头不行吗?
不行就线切割,应该不是很难吧

钻头不行··孔深了·
这个孔是盲孔哦··

网友(点评):
哦,左面的是尺寸线,我还以为是孔位呢。从右边打孔的话,是挺深的! 没太多经验啊

网友A:
可以用加长钻头加工出来。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最长的钻头有多长的呢?直线度能保证?

网友:
电火花吧

网友:
这个容易,把φ4孔放在第一道序加工。建议使用枪钻加工φ4孔,枪钻加工这个深度不是问题,后序再加工其它大孔。

网友:
找个老师傅钻就是了,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的零件结构可以改一下啊!从背面钻孔就很方便,最后再攻个螺牙,锁个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厂连这个!!!!!!!!!!!!!!!!!!!!!!!!!!!!!!!!!!!!!!!!!!!!!!!!!!

网友:
用钻就可以,建议给钻头可以做一个夹持的杆,如果形位公差很高的话,考虑用普通铣床就可以

网友:
问一下,电火花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加长钻头加工出来。没问题的

有没有垂直度要求,我想是个用来过油的,又没有精度的,定做咯,我是做国外的刀具的,定做过来要蛮久,看看国内有没有这么长的,一般的有。

网友:
埋爹孔哦

网友:
买我的深孔钻可以加工D4*L140的深孔

网友:
神马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