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一种表面工艺怎么理解?

楼主(2011-08-17):
西班牙的图纸,铜合金Ms58热锻件,表面要求Bright Dipped,不知道怎么理解?是不是普通的酸洗啊?

网友A:
Bright Dipping is a chemical or electro-brightening treatment which produces an extremely high luster on aluminum or copper alloy. The way that bright dip achieves this high luster is by smoothening the surface of the aluminum or copper alloy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The bright dip procedure is often used as a pretreatment for anodizing to enhance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a part.

网上现抄的,应该是多次酸洗的第二道。因为目的不一样,一道酸洗只为去除锈蚀,二道酸洗才是达到镜面光泽

第一步酸洗处理后不能完全除尽氧化膜,表面附着一层灰色膜,光泽较差,必须经过第二步酸洗,除去表面灰色膜,使其达到近似镜面光亮

网友:
翻译的不错

网友(点评):
兄弟,你不亏是学葡萄牙语的。

网友(点评):
你说错了,哥们是学法语的呵呵

网友:
另外好像介质也不一样,一个是稀硫酸,另一个可以是硝酸,网上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ight Dipping is a chemical or electro-brightening treatment which produces an extremely high luste ...

这个意思是不是:酸洗抛光是一种获得路铝合金铜合金高光泽表面的化学的或电的抛光处理方法。他是一种通过在铝合金和铜合金的微观层面达到平滑的方法。酸洗抛光常用于阳极氧化的前处理而使零件获得更加美观的外观状态。

网友:
隔行如隔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