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隔套用在哪,什么时候用

楼主(2011-08-17):
最好用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
是不是定位轴承的/穿在轴上的那个隔套?

楼主:
是的,他和油封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你所谓的隔套是内外挡圈还是什么?
零件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零件的用途,余下的就自己想吧

网友:
看看吧、差不多这样用

网友:
隔套是调整两个零件之间的距离的!

网友(点评):
貌似听说过是这么回事。穿入不同尺寸的隔套,两个零件之间的距离就改变了哦

网友A:
油封是起防尘作用的,轴承的间隔圈是防止螺杆的牙会伤到轴承而设计的,如果是研磨的螺杆就不需要用到轴承间隔圈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封是起防尘作用的,轴承的间隔圈是防止螺杆的牙会伤到轴承而设计的,如果是研磨的螺杆就不需要用到轴承间 ...

你是上海闵行崇阳的王小霞吗?我好像在你那里买过不少丝杆的传动座,支撑座。
间隔圈有两种作用:
在对装的轴承(角接触轴承)中间,可以调节轴承的游隙和预压
在轴承外侧装,通过间隔套,可以使紧锁螺母压紧轴承内圈的力比较均匀,也可以保护轴承不受损伤,安装时也比较有充裕空间拧螺母,好下扳手,与一般螺母靠平垫压紧的作用类似;另一方面可以在间隔圈外装油封,也保护了轴不受油封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上海闵行崇阳的王小霞吗?我好像在你那里买过不少丝杆的传动座,支撑座。

哎喲,請問這位大哥您是?哈哈,幸會幸會,加我Q吧!1329138452

网友(点评):
你是应该多在论坛逛逛,普及一下丝螺使用知识

网友(点评):
嗯嗯,一定一定,技術方面我還是不行,但是會盡力吧 哈哈,大家一起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