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莫氏主轴,请教

楼主(2011-08-17):
莫氏锥度既规定了锥度,又规定了公称直径,倘若我将大径设计为直径80,锥度仍用莫氏锥度的锥度。  还是莫氏锥度吗?  还有,也就是说,莫氏锥度指的是锥度,还是锥度+公称直径。

网友:
当然是两者都要

网友:
这个是个规定啊,他是为了统一,你想想如果和你想的一样那和没有统一不一样了啊

网友: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

网友(点评):
是要对号入座

网友:
莫氏几号就把大小定死了,不能随便变的。你变了可能自锁和承载扭矩就变了。. f  A6 a# t' X: N
一般80的孔,机床采用的是公制1:20锥度。这个在机床设计手册上也有的,你再查查。

网友:
这个锥度最大七号也没有达到80的

网友:
莫氏锥度的直径和锥角都是固定的,具体尺寸查手册,莫氏6号以上一般用公制,公制锥度全部为1:20,比如公制80号就是小端直径80,锥度为1:20

网友:
标准规定的最大是模式6号锥度,如果在比这大就是非标了。可以自行订,只要满足使用有互换性就行了。或者用米制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