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石铁要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2011-08-17):
哪位大哥做过这种材料:

含铅量较大的熟铁、感觉做这材料刀很容易磨损,不知道是不是刀用错了 。现在用的是 钻石YW3 , 也用过 YT45 。 连数控刀片都很容易磨损, 1.81深的管螺纹 ,车6刀、做200个左右螺纹刀就不行了 。螺纹刀现在用的是进口的双涂层的 。

网友A:
你好,材料脆么,硬度很高吧,我车过一种料也是特硬,特脆,感觉是乱七八糟的铁做成的,那是用离心铸造做的管状,车床精加工,单边1毫米,开始也很难做,试过山特刀具都不行,也不知道材料不对还是怎么,后来换了YT726,YG6X感觉后者比较好,楼主如果车外园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材料脆么,硬度很高吧,我车过一种料也是特硬,特脆,感觉是乱七八糟的铁做成的,那是用离心铸造做的 ...

我的材料韧性很好 硬度可能跟铜差不多 。  谢谢这位兄弟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材料韧性很好 硬度可能跟铜差不多 。  谢谢这位兄弟的建议!

韧性好,那YG6X八成不行了,不知楼主有没用过金刚石刀,聚晶金刚石或立方氮化硼,我这车镁合金的,用的聚晶金刚石的,R3圆弧刀,有割刀,外圆刀,就是价格挺贵,不能磨,100多一个,我这只要刀不坏能用两个月,相当耐磨

网友:
不懂    小弟新手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韧性好,那YG6X八成不行了,不知楼主有没用过金刚石刀,聚晶金刚石或立方氮化硼,我这车镁合金的,用的聚 ...

金刚石刀车1.5个的量 吃的下吗 ?干车 ?还是湿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刚石刀车1.5个的量 吃的下吗 ?干车 ?还是湿车 ?

干车,车镁合金单边1mm,直径320,转速850,进给每分400,最大车过单边2.5mm,至于你那个料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不能有太多杂质,否则可能损坏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