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工位刀架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1Mzk4Mjcy/v.swf
为什么刀架换刀会跳动两次,以前不会,是不是刀架内的齿轮之类的东西坏了??跳动换刀后车出来的东西还是精准的

还有一台机床车出来的东西表面是波浪状的,就跟Z轴丝杠牙型一样,是主轴问题?还是导轨磨损?

网友A:
刀架该修了,波纹应该是拖板和丝杆有问题吧

网友B:
六工位是有六个卡刀槽吗?还是有六把刀?

网友C:
你的刀尖R好大吧,不震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架该修了,波纹应该是拖板和丝杆有问题吧

刀架问题能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工位是有六个卡刀槽吗?还是有六把刀?

有六个卡刀槽,能装六把刀

网友(点评):
哦,只学过一些理论知识,还没有多少机会下车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刀尖R好大吧,不震才怪

这个是要拍照,用R2的圆弧刀试车的,夹得太长所以前面震刀

网友:
检查一下液压回路和刀盘伸出信号

网友:
我厂刀架前段时间晃动,经过耐心查找原因,原来刀架内的推力轴承失效所致。希望这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加工没问题,说明轴承是好的

网友:
刀架跳动可能是锁紧信号有问题。感应位置不太合适或感应开关有问题

网友:
只用过4工位的,请问这个6工位的是液压的么?

网友:
怀疑锁紧的检测开关或锁紧的机构

网友:
我买的也是6位的  我感觉是皮带要坏了 你这是皮带传动的 要换带子了

网友:
应该不是带子问题,机械部分可能性大,找个拆过这种刀架的师傅打开修修吧

网友:
又看了一遍视频,好像刀架中心轴后面的螺丝松了引起轴向窜动过大,我记得这种刀架蜗轮上面好像也有锁紧螺丝,也可能是它松了,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八工位刀架打开维护过,因为太大太笨重一直闲置,这种卧式刀架和四工位立式刀架原理相同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像是刀架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是液压的还是电动的刀架啊?是不是电磁阀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