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加工,刀杆伸出太长,需要一个额外的支点?

楼主(2011-08-17):
齿轮箱的轴承孔用镗床加工,如果刀杆伸出太长,是不是需要一个额外的支点?还是在实际生产中直接就这样用悬臂状态镗孔了,有谁见过比较大的齿轮箱加工过程的么?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A:
大齿轮箱加工的时候,镗杆都有辅助支撑,落地镗这是标准配备,自己做的专机都有,否则难以保证精度,悬臂大了还有振动问题,粗糙度也保证不了,明天上班发个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箱加工的时候,镗杆都有辅助支撑,落地镗这是标准配备,自己做的专机都有,否则难以保证精度,悬臂大 ...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
我明天还来,看图片

网友A:
镗床相关

网友(点评):
难得见大侠发图 这个镗刀是怎样移动的?我看镗杆和工件都是固定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精度特别高的非标镗孔设备,镗刀是在大导杆上移动的,有重型导轨导向,精度高的,要用超重型移动工作台,那个比这个更大,看需要了,

网友:
请教一下,最后一张是什么来的

网友(点评):
专用镗大型深孔的设备,比如大型壳体的深孔,发动机设备的深孔,一般镗床无法加工的设备,这里加工机械要订做

网友B:
轴承孔都是用浮动绞刀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床相关

这个东西是不是所说的镗模板?

像一般的通用齿轮箱不知道算不算大,这个跟图上的那个大圆筒比还是比较小的.

我们厂稍大的一些镗床只有平台而没有后面那个尾座,是不是也可以在地上支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孔都是用浮动绞刀干出来的

如果粗加工的孔形位公差不好,也会影响到浮动镗刀的效果吧。

网友:
头一会见到这个 学习一下

网友(2022-02-18):
加工中心能干这个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