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梯形螺纹车削,如何分线更准确?

楼主(2011-08-17):
在CA6140车床上车削多线梯形螺纹如何分线更准确,车削出的螺纹精度更高!
请各位论坛里的高手支招,不胜感激额

网友:
一般可用分度卡盘,或小拖板加表

网友:
普通车床上用刀架板打表稍微精确一些,要不就用专用的分度夹具

网友:
用数控车加工!

网友:
用分度头吧

网友:
普车上没有加工过

网友:
简单的话移动小刀架并百分表,复杂的用分度夹具分度。

网友:
百分表,小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