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短路问题,求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11-08-17):
今年7月买的新机器,正太DK7740,快走丝。现在的问题是:
一加工就提示短路报警,开高频碰丝有火花,单开进给能走,再开高频和自动就短路自动回退,回退到原点就短路报警。检查导电块,钼丝和导轮都正常。材料为45#钢件,割内孔,外圆及内孔均已车光,工件40mm厚。
求高手解答,急急急!!!万分感谢!~~~~~~~~~~~

网友:
找厂家售后会比较快点吧

网友:
可能是电流和功放的问题  你调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今天早上打电话给售后,过了一会人就过来了,给我们检查了一下,把主机系统主板换了,把控制柜里面最下面的一个三极管换了,机器就好了。
然来问题出在主板上,推测是被雷击坏得。。。。其他地方都没问题。换三极管是机器的其他一个毛病,不久以前机器的X轴动的时候会有噪音,我们以为是润滑问题,然来是三极管被击穿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

楼主:
还有谢谢班子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