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老是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8):
数控加工中心工作的时候显示屏老是黑屏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网友:
系统是什么样牌子的?黑屏的时候加工是否正常?详细点

网友:
什么系统也不说:)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短路了,可能是行程开关
你可以在系统后面挨个拨掉接头试一下

网友A:
是否有屏保再起作用

网友(点评):
好神奇,数控系统还有屏保功能啊!

网友(点评):
数控系统那也是电脑啊,当然有屏保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屏保再起作用

其实我们平常操作的大部分部分就是一个PC机,他的作用是:输入输出的一个介质,像操作者发出操作指令,屏幕显示当前轴的位置等! 它里面也有硬盘,内存,主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屏保再起作用

数控系统本来就有屏保功能,没见过不要说没有

网友:
开机,查看系统后面的数码管根据状态判断是显示器接触不良还是系统故障,说明书一定要详细.  楼主还是把问题描述详细点,不然显得没诚意

网友:
重新开机看是否相同时间黑屏,如果是修改用户参数。

网友(2013-01-01):
加屏保了

网友:
黑屏以后机床可以正常加工吗   有可能是屏保可以按一下操作面板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唤醒屏幕

网友:
黑屏时是不是加工正常??黑屏后如何才能唤醒???是不是有规律的出现??

网友:
应该是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