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偏的设计问题:油漆,颜色等怎么标注?

楼主(2011-08-18):
比如设计一个人造革面的折叠椅,椅身表面涂成黑色。现在问题来了:

1. 需要指定油漆牌号吗?

2. 颜色为黑色,怎么标注?

3. 人造革有牌号吗?

4. 粘接剂是不是也要在图纸中提到?

5. 如果在人造革下垫一层海绵,除了给出尺寸外,怎么写技术要求?

有经验的同志们请踊跃赐教,多谢。

网友:
油漆颜色,漆面有色卡。不同的厂家色卡不同。颜色可以标色卡号。黑色太笼统,亚光,无光,黑到什么程度,深黑,灰黑。哈哈。看看色卡就会清楚很多。
皮革也有类似的卡,标有纹路和颜色。
如果就是折叠椅,直接找生产厂家,就可一次解决这些问题。要是自己弄比较费劲。

网友(点评):
多谢!! 只是看到折叠椅想到时了这些问题,不是真的要设计。

网友:
你需要表示的东西在图纸中不好表示就全部在技术要求中写明

网友:
油漆色标没有国家标准,因为各地的油漆厂所用的原材料是各不相同的,不能要求全国的油漆厂都用同一原材料和相同工艺,所以制出的油漆也就各有各的颜色。油漆色标也就一个厂一个样。你需要在图纸上标明是哪个厂的色标和它的排号。其它如人造革、胶、海绵等等同样因厂而异。你在标注图纸时最好是在图纸上写明材料的厂家和型号,也可以写在工艺文件中或是图纸、工艺文件的汇总表中。甚至可以写明以提供的样品为准。

网友(点评):
多谢,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颜色管理是:用一台仪器测量出样板颜色的RGB值,并给出合理的公差范围,作为评估的依据。以后无论哪个供应商,只要测出的GRB值合格,颜色即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