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M20*120*S35 这个S35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8):
今天采购工程师问螺栓M20*120*S35   这个S35表示什么意思啊 高手回复

网友A:
一般攻螺纹长度用B表示,不知道S表示的是啥。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可以问供应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攻螺纹长度用B表示,不知道S表示的是啥。

我们技术的说是攻丝长度 可一直我 没找到相关资料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攻丝长度。"S"表示短“shot"旋合长度,"35"则标明了螺纹的具体长度。但同时标注"S35"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资料可查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化工出版社,绿色封皮)中的”常用设计资料

网友:
这个非标准代号从哪来的就问谁去,也可能是用35号钢的意思

网友:
是不是材料啊,ansi的

网友:
应该是螺拴头六方的对称尺寸,也就是说要用s35的搬手。

网友:
上两幅图,可以推断出s是代表扳手内径的。  也就是7#所说

网友:
S35是不是指螺栓头的六方对边宽度尺寸?

网友B:
哪有这样不按规矩表示的,写明标准代号就可以了,不要画蛇添足加对边尺寸表示,标准里没这种搞法,谁都看不懂你在干嘛,要是理解错了,你要承担责任。

螺栓规格的标准表示方法在螺栓的标准里有,按照标准表示,谁都不会说你什么

网友:
好显学问呢,按4楼说法,不就是半牙螺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样不按规矩表示的,写明标准代号就可以了,不要画蛇添足加对边尺寸表示,标准里没这种搞法,谁都看不 ...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