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清洗液使用

楼主(2011-08-18):
我们公司是气车发动机专业生产厂家,但对机加工用的清洗液没有很好的使用管理办法。尤其是对清洗液的检测如浓度检测PH测试铁锈(防锈)试验、固含量(杂质含量)试验和细菌试验等请专家点评。

网友A(2011-12-02):
浓度简单点的就是折光计(不太准确),对低浓度的检测波动大。要准确点的就做滴定法,很麻烦的。
防锈能力:和工件的材质,清洗剂的浓度,水质及工件存放的环境有关,
固含量:一般的过滤,干燥就可以了。
总之:要看工件的要求标准。
细菌的试验我没有做过,有什么好方法及判断标准没有,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11-03):
你好!我们是阿法拉伐环境处理设备的国内总代理,切削液处理,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去你们现场试用。
你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发我,zhuzongchun@yamazensh.com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A:
浓度简单点的就是折光计(不太准确),对低浓度的检测波动大。要准确点的就做滴定法,很麻烦的。
防锈能力 ...

恩  基本就是这样的,折光仪在刚换液比较准确,因为没混入切削液等其他介质,折光仪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检测原理,他还叫糖度仪,当清洗液中混入切削液以后,折光仪浓度检测的时候实际上检测的是清洗剂和切削液的混合浓度,这样就出现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清洗不干净,浓度还升高的情况,当然浓度检测折光仪读数需要乘以产品相应的折光系数,很多厂家不清楚;目前实验室用的比较多的是中和滴定法,相对来说麻烦一些,好在准确,有需要的可以单独联系我  QQ  515521505;电话13644641937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