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大家把遇到的问题都拿来!

楼主(2011-08-18):
大家把在实际激光切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切割方面的或者是设备方面的,拿出来大家一起分析解决!

网友:
在调试中,2毫米能割好,6毫米以上不能质量切割?同轴度有点椭圆!

网友:
楼主,好牛啊,我想问一下激光割热轧板割完后,板材变形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我公司的客户也这样,热板变形问题比较大,只能改善,套料的时候可以做得好一点。板子压得好一点也可以改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