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在旋转的时候轴连接的转动部分内部发热的厉害。

楼主(2011-08-18):
请问是轴承的质量不好,还是电机的转速过高,还是传动比的错误。请教

网友:
检查皮带轮和轴的同心度,皮带盘的宽度,深度。

网友:
是不是调心轴承,可能是没有装正,有皮带轮那边的轴承受力总是大一些,总是先出毛病也是正常的。

网友:
加工,装配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