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清洗,煤油里要加一点防锈油吗?

楼主(2011-08-18):
轴承在成品清洗时,煤油里加一定比例的防锈油对轴承清洗效果有影响吗?

网友:
洗完了在涂防锈油吧。

网友:
那没什么用啊,煤油本来清洗效果不错,弄上防锈油也洗下来了。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我也同意“洗完了在涂防锈油”的说法

网友:
楼主那有何必,先洗再涂防锈油不就得了。

网友:
WD40喷喷就行了 不过如果轴承是密闭式的 加防锈剂可能会破坏会破坏油脂成分~~

网友:
轴承在成品清洗时,煤油里加一定比例的防锈油对轴承清洗效果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但是就是这样洗完后还需再加防锈油。

网友:
我们直接用柴油洗的,还没用过防锈油。

网友(2018-12-25):
煤油应该是会将防锈油脂溶解

网友:
不用,煤油清洗后,再涂防锈油,不建议混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