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轴承压装机,导向件用直线轴承行么?

楼主(2011-08-18):
我设计一台小型的轴承压装机,选用的汽缸作为动力,导向件用直线轴承行么,还是用其他什么?我查过冲压模具导向件,一般用导柱导套。

网友:
受力不大是可以了,用气缸杆直接导向也可以,导不导向问题不大,装了直线轴承更好。一般来讲都是用液压压入的,不必另外做导向

网友(点评):
群大侠好久不见啊!

网友(点评):
用电缸做执行元件会不会更好?

网友A:
用起重千斤顶比用气缸要简单些,而且作用力要大些使用方便些。
注意,内、外套和顶杆量好尺寸做好并和要压制的轴承和套、轴配合好,小心别把轴承压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起重千斤顶比用气缸要简单些,而且作用力要大些使用方便些。
注意,内、外套和顶杆量好尺寸做好并和要压 ...

我的压轴承力800KG左右,动作比较频繁,10s左右一次,选用气缸感觉简单一些,不用液压附件,导向我想选普通的直线轴承和直线光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8000N。的力啊,不小,用气缸也要好大的气缸了,不好安装,气压还不稳定,我觉得可能会有些问题,有些不能一次压到底,而且气缸下的速度快的话,轴承可能会被压歪。

网友(点评):
用电动千斤顶,工作时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点评):
看图片,应该用的气液增力缸。

网友(点评):
气液增压缸比较好用,如果买现成的太贵的话完全可以自已做一个,两个气缸就可以做成,一个做气缸,一个装油,加装油管

网友(点评):
群大侠好久不见啊

网友(点评):
嗯,气缸感觉确实不太稳定。。

网友:
我觉得用气缸不行,它的速度和力都不均匀,建议用丝杠!

网友(点评):
直接用电缸更好些吧,加入伺服控制速度、行程、推力。可调还直接模拟量输出。

网友:
直线轴承看一下标注的载荷。
5楼说的也有些道理。
液压的也不是很复杂,就是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压轴承力800KG左右,动作比较频繁,10s左右一次,选用气缸感觉简单一些,不用液压附件,导向我想选普 ...

我选用的是SMC的锁紧气缸,不是气液增压缸,我感觉10s一次的压装速度挺快的,电动千斤顶能实现快速么,以前没用过

楼主:
还有直线轴承,下午问了一下客服,安装定位精度要求很高,直线轴承的安装孔两个的位置精度在0.0几的样子,客服跟我说安装精确的话承受的载荷不大

网友(2013-03-20):
用电动缸吧,精度高,速度快

网友:
安装轴承精度要求还是挺高的,直线轴承有一定的间隙。如果考虑使用直线轴承,将直线轴承座要求长一点,减少点间隙。

网友(2017-09-06):
用伺服电缸会好一点。因为你压这么大压力的轴承要控制好力和位移。气缸比较难控制

网友(2021-03-12):
引用 楼主:
我的压轴承力800KG左右,动作比较频繁,10s左右一次,选用气缸感觉简单一些,不用液压附件,导向我想选普 ...

用气液增压缸真的会压偏,但是是会随机偏,速度慢了也没用,摸不着头绪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