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该怎样开

楼主(2011-08-18):
如图所示,这个5*0.8的槽怎样加工?

楼主:
材料为6061铝

网友:
用T字刀应该可以、、、、

楼主:
有这样小直径和这么薄的刀吗?

网友:
建议在这个槽的位置分一个零件,不然很难加工这个槽!

楼主:
但是样品件就是这样加工的,而且很标准。只是现在的样品磨损不能用了。既然人家能加工我们当然也要想办法加工出来啊!

网友:
做个类似丝锥的特殊刀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小直径和这么薄的刀吗?

咱是做机加工的这个刀就用合金条磨好了

网友:
拿8*8的白刚刀磨成直径3.3mm左右的的内槽刀,你这个槽深单边只有0.7mm而已,应该不难加工
加工铝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白刚刀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欢迎大家多提高见。

网友:
用立铣刀改磨成T字刀可以加工

楼主:
立铣刀把上部磨到直径3,恐怕下面的刃就掉下来了。

网友:
T型刀具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有这么小的刀,没有就线割一个

网友:
线切割,我看应该是通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挺感兴趣的,但是现在还是个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小直径和这么薄的刀吗?

你可以用白钢刀自己磨呀、不行就用线切割割一下,

网友A:
拉刀呢?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估计楼主已经用电火花打出孔了 这个东西 用普通切削方式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刀呢?
不知道可以不

貌似半封闭,建议用推刀-刨刀类的。

网友(2011-09-18):
我好像没碰到过这种产品、、

网友:
线切割加工就可以,没必要在做刀具,成本不高

网友:
没见着0.8槽的位置尺寸·要是量大找刀具厂订做合金T行刀,要不是批量不大找一3。5的铣刀改一个,才装的系统CAD没装,画一草图形状就这样的望能帮的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