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研磨方法,请教

楼主(2011-08-18):
这把切刀有点特殊,刃口在下面槽里面,槽宽70mm,材料为硬质合金钢,工作时对刃口的锋利度要求很高,所以得经常磨刃口,想找或者设计一台磨此刃口的自动机器,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只要设计一个能把此刀片固定死的工装,但是这个工装的倾斜角度要刚好跟你刀片刃口的角度一直。直接上去磨(不知道你们磨刀用什么东西磨)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先定一个碗型的砂轮,直径65mm左右的(小于70mm),做好夹具后把砂轮放在槽里面磨,磨的机器还没找到,不知道有什么机器可以磨(用碗型砂轮)

网友:
没尺寸,没角度,不好说用什么好。
6 d0 O+ F7 l2 B4 W4 @  批量呢?平均寿命如何也是关键,别用好设备磨简单的玩意了,也别用简单设备磨复杂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