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焊补焊缺陷?

楼主(2011-08-18):
钢辊外圆光洁度0.4,  加工完成后镀铬,  有针孔状缺陷,  加工过程中 如何用电焊补焊缺陷?

网友(2011-09-30):
这个咱是真的不知道,

网友:
从你的描述,我理解,只是在机加工过程中发现气孔,还没有镀铬。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可以用类似圆辊的材料焊接就可以了。
如果是在镀铬以后,在磨床磨的过程中发现有气孔,这就不好办了。搞不好,镀层会开裂,所以,我建议使用硬度类似于镀铬层的材料(焊丝要细),使用冷焊法(类似于脉冲焊),焊后可以进行钳工局部打磨。

网友(2023-03-30):
10多年了....

网友(2023-07-27):
還得頂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