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频1133Hz的本 型号不清 能否做工业计算机

楼主(2011-08-18):
如题

网友:
这个要看控制什么了,控制的规模有多大?可靠性要求多高,现在控制生产线的许多还是386主频的,主频不是衡量是否可用的条件,另外,工控机与家用机不是一种东西,也没有这么用的,

网友:
看场合,假如对稳定性没要求的情况可以用。
再者,接口对吗?本,也就有个串口,并口,火线,USB啥的,够用?
至于主频,是1.1G的吧?只要不跑XP以上的系统,那是相当够用,俺700M的CPU还跑XP,跑很多工业软件呢。
工控机,主要是稳定性好。主板,电源都是工业级的,CPU升级换代很慢,主板的ISA接口家用机早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