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做的,请指教

楼主(2011-08-18):
请大侠们告我下普车上的焊接刀的刀杆怎么做的,工序有哪些啊,怎么做成的咋

网友:
焊接刀杆在大厂是小锻件,成批锻的,热处理,小厂就难说,怎么做都有,哈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锻打的,改善它的内部组织,增强韧性。然后用铣刀铣出刀位焊接,机夹刀就要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锻打的,改善它的内部组织,增强韧性。然后用铣刀铣出刀位焊接,机夹刀就要复杂多了

谢谢,锻打是用锻造压力机么,铣床铣床铣刀位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比如A320(宽度12,长度20,圆弧12)刀头用多大的铣刀

网友B:
一般是锻打的刀体  铣出刀窝后 用铜焊焊接 再把焊接后的刀埋在白灰堆里使其缓慢冷却 让刀头的合金不会因为温度下降太快而改变性质

网友(点评):
你好,我见车间的工人都是放在一边自然降温的?这样会有什么变化么?

网友(点评):
一笑 大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锻打的刀体  铣出刀窝后 用铜焊焊接 再把焊接后的刀埋在白灰堆里使其缓慢冷却 让刀头的合金不会因为温 ...

谢谢,请问如何知道刀具厂家用的刀头的材质,我定做了刀头焊过后就看不出刀头的标记了

网友B:
呵呵 实际自己就可以焊 用过的刀体 有些可以在用的 铣个刀窝 自己用黄铜或是铜焊条加硼砂用火焊就可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实际自己就可以焊 用过的刀体 有些可以在用的 铣个刀窝 自己用黄铜或是铜焊条加硼砂用火焊就可以焊接

您好,有这想法,就是不知道那个放刀的怎么做出来的,铣刀不知道用多大的

网友:
生产厂家是锻出来的 自己做就铣 呵呵 能放得下到就行 自己用刀头比比看 呵呵

网友:
我们厂就是就地取材,加工轴的用棒料锻打,干铸造的,用浇铸成形。干焊接件的用厚钢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