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螺纹不工作,请教

楼主(2011-08-18):
编程如下
g00  x14 z5
m03
g01  z-10   到这以后就不工作了  主轴转走刀不走    用的是广数控GSK980TD-2
g92  x14  z-10    p1.5  k2
x13.5
x13
x12.7
g00  x15  z2
m5
m2

网友:
执行G01了,请问您的进给速度在哪呢。无进给速度,当然不会走

网友:
P和K改成F试试看啊

网友:
你把GO1后面给个F值、你不给进到速度它是不走的啊、还有你那个你用G92要给个定位的。应该G00 X2O Z5然后在G92

网友A:
楼主有报警么,安主轴编码器没,以前车过螺纹没?

网友B:
G01 Z-10这里无F值!
G92这里格式对么?上一段已经走到Z-10了,你这段还是Z-10,不对的吧。
广数的不懂,这个P和K值就不懂了(P是螺距?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报警么,安主轴编码器没,以前车过螺纹没?

怎样按编码器 我初学不明白 还有G50和G00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楼主真高人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按编码器 我初学不明白 还有G50和G00有什么区别

楼主车床能显示主轴转速么,就是显示器左下角那个S后面的数字,编码器就是看转速的,如果没有是不能车螺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01 Z-10这里无F值!
G92这里格式对么?上一段已经走到Z-10了,你这段还是Z-10,不对的吧。
广数的不懂, ...

        K值是Z向退尾

网友:
首先将G01的F值跟上
其次980系统的螺距是F值;
第三检查面板上是否显示有转速
如果无转速显示说明无编码器。
请增加编码器

网友:
LZ就这程序能走是奇迹。。。。先把程序编对了,在看主轴编码器。。如果床子有多的。可以调试

网友A:
大家怎么都找Z-10的问题啊,就算两次都走同样的坐标程序也应该走吧,就算没有给定F值,系统也应该按照系统参数设定的最低切削速度移动吧所以百分之九十是没有编码器,或设定的车螺纹参数(主轴转速允差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Z-10走到Z-10会走多远?老大他不是W-10哦!

网友(点评):
不过有些系统程序还是要走完!但也有的要报警并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车床能显示主轴转速么,就是显示器左下角那个S后面的数字,编码器就是看转速的,如果没有是不能车螺纹 ...

s后面全是0  怎样调呢  ?参数还原能行吗?不好意思我初学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后面全是0  怎样调呢  ?参数还原能行吗?不好意思我初学不明白

如果S后面全是0,那就不能车螺纹,叫你们老板联系个修车床的安个主轴位置编码器就OK了

网友: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systemroot%/System32/dacui.dll   rundll32.exe advpack.dll /DelNodeRunDLL32 %systemroot%/Catroot/icatalog.mdb   regsvr32 /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后面全是0,那就不能车螺纹,叫你们老板联系个修车床的安个主轴位置编码器就OK了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点评):
你开后盖看一下那个皮带轮旁边有没得一个小皮带带动的东东!有时候出厂可能有但没在参数里设置!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学学嘻嘻嘻看看

网友:
你的这个程序咋编的啊??看不明白

网友C:
Z-10那是里出了问题。没有K也行广数是默认退刀45度的没有特别要求就可以不编!

网友:
在手动状态下用手搬卡盘屏幕上的转速在变化就是有编码器反之则没有。
因为在自动状态下有时候没有编码器也要显示转速好多时候没加编码器厂家往往都会给你显示编程转速!

网友D:
高手啊高手!!!!!!!!!!!!!!!!起点也是终点!你让它怎么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怎么都找Z-10的问题啊,就算两次都走同样的坐标程序也应该走吧,就算没有给定F值,系统也应该按照系统参数 ...

我用过,G0 X100 Z2;
G1 Z2 F200;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高手!!!!!!!!!!!!!!!!起点也是终点!你让它怎么走???????????????? ...

机床不发生移动,但程序会继续往下走,不信你用单段走看

网友:
G0 X15 Z5
M03
G0 Z-10
G92 X14 W-10 R1.5 F2
X13.5
X13
X12.7
G0 X15 Z2
M5
M2
看看走不走,不过这是个锥螺纹了。

网友(2011-09-27):
是编码器检测不到转速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机床转速不稳定!

网友:
如果是:M14的螺纹,那么应该是:
G00 X16 Z2;定位
G92 X13.5 Z-10 F2;车螺纹第一刀
X13;第二刀
X12.7;第三刀
X12.7;第四刀
G00X100Z100M5;退刀、主轴停
M2;程序停并返回程序头

网友:
你G00定好位了,还要G01干什么,G92是车完螺纹回定位点再循环。

楼主(2013-09-05):
引用 网友C:
Z-10那是里出了问题。没有K也行广数是默认退刀45度的没有特别要求就可以不编!

请指教一下编程中z  x与w  u的应用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