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的板冲孔模具相关求教

楼主(2011-08-18):
  今年刚跳的工作,以前做的是3C方面的模具,都是精度比较高一点的,现在的厂做的是链条,目前厂里冲孔板材一般是6,8,10,15MM的热轧40CR和45#,模具结构是桥式脱料板,因为板料冲孔后需要和销轴装配,所以孔不能有喇叭口。目前的工艺是冲孔后用拉刀拉孔。比方说10MM的板,冲直径15.8的孔。先预冲15的孔,然后用15.8的拉刀拉光。效率底,刀具加工麻烦,磨损也比较严重,冲头和拉刀都是CR12(以前工作中从没用过这种杂钢做冲头)自己加工。
  听厂长说同行中目前是2种加工方法,1是预冲后精冲,冲头用的是比较大众的SKH11和SKD51,最近试过几次,精冲的时候定位很不稳定(和产品本身有关,下料精度很低),效率比拉光还低。2是冲孔和精冲一次成形,因为没现场见过模具,有几个不明白点想请教一下,1是冲头结构,这个肯定是台阶型的,就是不清楚1次冲裁到板料的什么位置时进行2次冲裁。2是冲头材质,因为板料比较厚,精冲的时候冲头侧面很容易拉毛,如果用涂层的话是不是只有镀钛一种,或者还是使用什么其他材质的冲头。3是模具结构方面的,冲孔是模具的震动比较的大,目前是2个导柱,和导套大概是0.06MM的间隙配合。桥式脱料。如果一次冲孔的话模具结构需不需要进行调整以加强模具的整体刚性。

网友:
比较专业,没接触过,不过等待高手解答,顺便学一下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技术了,看看都懂,玩合适了难啊,要雇个合适的家伙了,这要不少银子了,

网友:
用粗级的模具制作标准要做到高级的冲压品质,那是有很大的难度。
从帖子的文字叙述就可以推测楼主厂里的模具档次。如日本的模具钢材质名称写错,对模具的导向标准只是合模用的2个导柱,且和导套大概是0.06MM的间隙配合。估计冲床精度也是很一般吧。
对冲压工艺也是了解不够深入。
用以上的条件要做好厚板冲压,这路还很长。

网友(点评):
感谢提醒,手误了。目前厂里模具水平确实还停留在N年之前,因为老板在模具这一块舍不得投入,问这个问题纯属个人学习需要,看来要补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点评):
刚上网百度了下,发现还是我自己太冒进了,厚板精冲工艺对机床和模具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此贴打住,我先潜水学习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tzcaokun 需要交流时可以短信联系。

网友:
用热轧40CR材料做产品,对模具冲头的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