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购flue powder,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08-18):
今天一客户说是要采购flue powder这个东西,我一直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忘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是燃烧燃料的那个机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燃烧燃料的那个机器吗?

应该和手推车、液化气瓶之类的东西挂钩的!

网友:
Floo Powder

Floo Powder as seen in Chris Columbus' film adaptation of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Floo Powder is a glittering powder used by wizards to travel and communicate using fireplaces. It was invented by Ignatia Wildsmith (1227–1320) and named after the flue, which is the passageway that leads from a fireplace to the chimney so hot gases can escape.

哈利·波特里面的飞路粉

网友:
管道喷粉?????不理解

网友(2011-10-09):
应该是烟道粉尘清洁剂  flue powdered chimney clea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