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弹簧的有效圈数/支撑圈数和总圈数?

楼主(2011-08-18):
各位同仁:
   什么是弹簧的总圈数,有效圈数及支撑圈数,具体怎么数?

网友:
别说,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
估计两头靠的近的一两圈是支撑圈吧
是不是从头算起啊,转几圈就是几圈呢但最后好像出来个半圈
等待知情人透漏

网友:
看看手册有关内容去解决
简单说:有效全圈数是指参与弹簧变形的圈数。支撑圈是不参与变形,起到放平弹簧的作用。弹簧两端紧密接触的。一般有1/2圈~1圈。总圈数是两者之和,用来计算弹簧钢丝总长度的。

网友A:
有效圈数就是弹簧等节距的圈数.有效圈数n=总圈数n1-支撑圈数n2。
对于拉伸弹簧n=n1,当n>20时,圆整为整圈数,反之圆整为半圈。
压缩弹簧n=n1-n2,n2可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圈数就是弹簧等节距的圈数.有效圈数n=总圈数n1-支撑圈数n2。
对于拉伸弹簧n=n1,当n>20时,圆整为整圈 ...

请问,n2的内容是什么?从那可以获取该信息,谢谢!

网友(2014-06-21):
总圈数为旋转一周为一圈,支撑圈数为并紧的圈(小于节距时为支撑圈),有效圈=总圈数-支撑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