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扎口袋机内部结构,特别是切断胶带的机构!

楼主(2011-08-18):
平常很常见的超市扎口袋机,但是没有拆过,很想知道里面切断胶带的机构是什么样的,求拆过的朋友赐教!!最好是结构用图示表示!谢谢了!

网友:
我就做过这个,嘿嘿
就是一个V形口的刀片,用弹簧钢做的。装在一个塑料轮上。 塑料轮上还装着一个塑料拨杆。向下压塑料袋,推动拨干,塑料轮旋转,同时那个刀片就切过来了。很简单的。

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东西从日本引进到国内的,95年。当时根本卖不出去。

网友(点评):
那大侠你是靠这个发家的啊,佩服

网友:
这算是找到根了。
不过还是没明白,他们操作是也没有那个拨杆啊
还是搞一下里面的结构图或者拆开后的照片更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另外一种简单的结构; 一个L形的塑料件,L拐弯的地方是一个小轴。L的一头是刀片。你压图片上槽里的塑料件,塑料件旋转,另外一头的刀片就出来了,切断。

网友:
发个图,就明白了。
绿色的是一个拨杆。
明白了么

网友(点评):
哦,有点那个意思,晚上再去超市逛逛呵呵

楼主:
能不能大致画个示意图啊,仅切割胶带的部分?请恕愚昧!嘿嘿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恩啊 谢谢你喽,明白了!!你用10版的啊,我用着感觉很不习惯,还是偏向07 08版的界面

网友(点评):
我也不习惯用10, 不过装了以后就找不到07版了,也就凑合用了,另外,软件的工具集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