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一些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1-08-18):
现一个定位小设备上使用的步进电机, 我对步进电机不了解, 不晓得用什么词汇来表达, 简单一点说吧。
按照我设计的要求,是按下启动开关 5秒钟 让步进电机 转360度, 东西做好了, 但回家试验的时候发现在步进电机启动一瞬间有抖动的情况。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行进速度不均匀一样,尤其是启动后前45度,之后速度比较平均。

是不是所有步进电机都是这样 ?还是我先用的这个步进电机质量不给力,或者是问题出在驱动器或其他地方?
还有个小问题是, 按下启动开关后5-7秒之间使其步进电机运转360度 , 但能不能让步进电机在启动时 (比如说前45度)稍慢一些,然后速度逐渐变快。问题比较急呀 !

还望了解的师傅们给小弟指点迷津, 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设置加减速了么

网友:
抖动可能是因为负载过大,或者是脉冲太快发生丢步(也就是你要求他的转速快啦,一般步进电机可以到800转/分,实际用的就300到400转/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问题差不多就是,加速时间不够长,或者是负载偏大,造成的失步现象,可以的话,可以增加一个减速装置!

网友:
负载大失步

网友:
3楼的说的 比较详细 ,

网友A:
msifans 网友好!
.
千万别把这个问题小看了,很多人用不好步进电机,恰恰就是被你遇到的这个“小问题”给难住了!
.
我在下面的链接中有一个发言,用比喻方式的将其中的原理进行了讲解,当你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
要成功的解决这个小问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做一大堆附属性的工作。
.
人们正是在为解决这个小问题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了“伺服电机”的发明、出现!
.
你知道同功率的一套“伺服电机加驱动器”的价格,能买多少套“步进电机加驱动器”吗?
答:5~10套!!!
.
syw    110820   22:24
.
//**********************************************
.

问一下:步进电机是如何克服惯性的影响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517&page=1#pid739537
.
常用步进电机的来说说,国内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低速性能好一些?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p;extra=&page=1

网友B: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网友(点评):
你这是抄书上的吧?哈哈

网友:
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ifans 网友好!
.
千万别把这个问题小看了,很多人用不好步进电机,恰恰就是被你遇到的这个“小问题”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 ...

是不是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 能够克服或减轻抖动的情况? 还有就是我的这个步进电机是在空载没有负荷的情况下出现抖动

网友(点评):
可采用阻尼技术克服低频振动...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

网友:
这是步进控制器加减速问题,你的控制器可能是阶梯式加减速,如果是二相步进,360度应为200步,如设置成了起点终点20步 减速,则在起步20步较慢,21步起突然加速至常速,到180步又突然慢下,后20慢走完即停,应设置成匀速加减,如每步频率变化为5,则在起步时输出第一个脉冲加5hz,笫二脉冲加10hz.终止前则相反,加变减,这样启停均较平稳。后面说的小问题就是控制器输出匀速加减脉冲。完全可做到,另外步进转动一般不按时间,应设置频率改变速度及输出脉冲控制转的角度。

网友(2012-05-29):
步进电机有个空载启动频率,也就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所发送的脉冲频率。一般你启动频率(带负载)应低于这个空载启动频率

网友(2012-09-27):
很有见解,学习了。致敬!

网友(2015-05-06):
这么多道理在里面啊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