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钣金成型时突模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1-08-19):
proe钣金成型时突模有哪些要求?像倒圆角。谢谢!

网友A:
就一条,成形后钣金的外圆角必须大于或等于板厚,其他的都是装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条,成形后钣金的外圆角必须大于或等于板厚,其他的都是装配问题

同意,经验之谈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2011-10-18):
恩,就是这样--------------------

网友:
就一条,成形后钣金的外圆角必须大于或等于板厚,其他的都是装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