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传动比的问题

楼主(2011-08-19):
按照手册上的表查得,涡轮蜗杆传动传动比最大为80多,但是如果传动比比这个还大怎么办呢?忘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换电机好了,用6、8极的

网友:
星轮减速机集大速比 大功率 小体积于一体,H型星轮减速机一级减速时传动比为18~80,串联扩大级传动比为75—600,两级串联传动比为450—5000,根据需要可以在4-25000之间选用需要的传动比。传递转矩高达76N.m/kg以上,传动转矩范围为0.098-1029kN.m;传动功率范围为0.25-2000KW.
欢迎选购 哈尔滨国海星轮  18663751575

网友:
据说美国有单级传动比做到2000的蜗杆传动,用在天文台上的

手册是死的,不一定都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