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件的毛刺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19):
机械加工件的毛刺怎么处理

网友:
看什么材质的啊,一般机加工常用方法:手工去毛刺,振研去毛刺,气动工具去毛刺。

网友:
用毛刺刀就行了!

楼主:
嘿嘿  那样不就像雕花一样了啊

楼主:
振研去毛刺  可以考虑    但不知效益和速度怎么样

网友:
振研去毛刺  什么是振研

网友:
小了我们一般手打,大了用去毛刺砂轮机

网友:
在加工时,一般用板锉,再者用锪孔铰刀,用刀具倒角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期待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解决

网友:
问题太含糊了

网友:
看你是怎么样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