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螺纹钢套FR普通型M5*0.8 , 钻多大底孔?

楼主(2011-08-19):
不锈钢304螺纹钢套FR普通型M5*0.8  , 钻多大底孔?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翻边还是直接攻丝?

网友:
不锈钢建议底孔钻大一点:4.4

网友:
4.4-4.5都可以,因为不锈钢阻力比较大

网友:
这个应该有据可查的吧应该有个比例的,不过找不到了

网友(2011-09-22):
靠,这么小的尺寸0.8mm?

网友(2012-09-07):
你好!我是新乡市巴山螺套有限公司的销售张康,需要钢丝螺套你可以联系我。我的联系方式15036636759,装M5x0.8的钢丝螺套,底孔为¢5.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