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合泵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1-08-19):
如图为力士乐系列的组合泵,
这种组合泵一般应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基本上1:用在需要流量大的地方;2:用在需要同时工作互不干扰的地方;3:或者备用的地方(很少这样用);一家之言

网友:
这叫二联泵吧?跟水泵的多级泵一个道理,提高压力的哇。

网友:
把它名牌说出来,估计会更好啊。。。。。。

网友A:
1 原动机较少的场合,比如工程机械,单轴驱动多泵;
2 二楼说的那些场合
3 系统需要多种流量的场合,可适当降低装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原动机较少的场合,比如工程机械,单轴驱动多泵;
2 二楼说的那些场合
3 系统需要多种流量的场合,可适 ...

感谢贝贝老师的答复!

网友:
工程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