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X100高钴不锈钢专用钴钻头

楼主(2011-08-19):
批发120元10根,Hss-G,全磨制非轧制的高精度钻头。是自定心钻尖,无横刃钻尖切削性的磨法,此磨法加工中心用的高精度钻头都是类是磨法的,品牌没有的,但是我知道上工给国外品牌代工的,这是高精度钻头,主要是打8毫米标准中距螺纹底孔用的,其实其它规格很多,我暂时没有理清楚。需要什么规格可以联系我,10根起批。这个质量绝对不次与博世那种高钴钻头,适合抗拉强度900Mpa以下的钢材及其它金属。注意:如果你的钻床精度不高的话还是可能打出大于6.8甚至超过7.0的孔,那不是我的钻头问题,那是你钻床或者钻夹头还有就是工件夹持出现问题,一般你的钻机没问题的话我这个钻头可以打到6.85毫米以内的孔径,这样制成的螺纹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又是广告。。。。

楼主:
135顶角自定心高钴高速钢钻头对付不锈钢等韧性很足的材料打孔攻丝运用 以前标准麻花钻标准顶角是112-118度,很少大于125度的,随着不锈钢材料的普及,普通麻花钻加工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很多不锈钢打孔后还要攻丝作业,如果打孔是非常吃力困难,那么接下来的攻丝作业将更加困难。很多人攻不锈钢丝就能在远处听到吱吱的惨叫声,确实比较恐怖。因为那是很容易折断丝锥的。现在使用高钴高速钢麻花钻用来攻丝,高钴低钨配比的材质红硬性更好,韧性也好。所以目前高钴钻头挺普及的。市面以及淘宝上销售的专用不锈钢钻头都是含高钴的。M35与M42就是典型的美国牌号。国内市场普及率也高了。百安居卖的博世与乐士德的不锈钢专用钻头也就是含高钴的。为了适应新的切削参数高钴钻一般都是加大顶角到135度,并且在后刀面加切一刀,以此缩短横刃,可以使没有切削攻能的横刃缩短到原先的几分之几甚至可以算消失了,所以这种钻头可以大大降低引偏,很多时候可以不用打定位冲眼就能起钻,其实国外加工中心数控铣床很早采用这种没有横刃的麻花钻打孔的,只是有些是带内冷孔,有些是后刀面带双切面的,这类钻头精度极高,已经实现钻孔精度达到超过绞孔精度了。13毫米以下H7等高精度孔完全可以一次成功钻削成功,只是这类高精度钻头都是整数为主,当然很多绞孔有时就是达到整数就可以了。对于不锈钢这种韧性足的材料必须使用大进给,低线速度,让其下一圈切割层跨过已经加工硬化层的深度,那样打孔就比较省力,孔壁光洁度虽然不光,但是孔壁不会变很硬,接下来的攻丝作业自然而然就轻松简单了,怎么说吧,只要前面打孔控制得到,不锈钢攻丝并不会特别难的。我就攻过3X0.5毫米的不锈钢孔,28毫米深,底孔取2.6毫米,如果取2.7-2.8那是很浅的牙型,那是骗人的鬼把戏,没有实际意义。我攻过接近50多个牙距,只要丝锥与孔同心攻丝作业会轻松安逸得多。

附件  (112.36 KB) 2011-8-19 17:10

(82.58 KB) 2011-8-19 17:10

(110.67 KB) 2011-8-19 17:10

网友:
好便宜,我们厂买专门打不锈钢的钻头一个要好几十块呢

网友(点评):
公家采购吗猫腻很多的,只进贵的甚至是错的,基本不选择合适的便宜的采购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啊。

网友:
用不太多,不锈钢做的不太做

网友:
定义下 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