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怎么转成solidworks

楼主(2011-08-19):
cad图纸怎么转成solidworks的零件?CAD图纸如下

楼主:
我等下发图片上来

网友:
CAD图纸的可以转换成SW 的文件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可以转吧?要自己画的啊

楼主:
哎,果然是没有办法偷懒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好像要求CAD的绘图标准和SolidWorks 的标准要完全匹配才行。。曾经试过一个特简单的零件,,好像可以。。

网友:
....我有视频 不过我传不上来   视频又不了截图...等下下班 研究下 发上来

网友:
首先ACAD图纸可以转到sw中。在sw有DWG图经过一定方法形成立体模型。sw帮助中有如何做的教程。
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转立体模型吗?sw也可以直接打开dwg格式的图。可以查看。

网友:
不可以转吗?好像听说可以的么

网友:
我记得以前直接在cad里面选中然后CTRL+C,到sw草图里面CTRL+V,直接就能粘贴上了。现在不知道咋不行了,粘进去是个图片样的东西,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插件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零件简单,就可以因为转过来许多还要删掉!

网友:
先赚积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在SW里选个基准面,点个草绘!然后CAD里CTRL+C,sw里基准面点一下CTRL+V!!我只会这样整,然后在SW里定位草绘!该怎么弄怎么弄!

网友(点评):
这样做应该是正解!要自动将三视图转成三维实体,我没有做成功,应该是只能针对很简单的零件。

楼主:
哎,是了下还是不行,倒面的时候就混乱了

网友(2011-10-28):
不能转吗??没试过 继续学习中

网友:
可以直接把CAD的工程图COPY到SW的草图中

网友:
楼主的标题写得不明白,CAD图纸SOLIDWORKS是能打开的,要依靠CAD图纸画SOLIDWORKS模型可以看SW自带教程里面有的

网友:
占楼,等高手,我也想学习

网友:
solidworks转cad是可以的

网友:
在草绘状态可以插入DWG文件的。

网友:
可以的,你研究研究看看呀

网友:
我也试过,简单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Solidworks可以直接打开dwg格式的文件,也可以另存为dwg的文件哦

网友:
简单的零件可以转化的。例如简单的轴,不过也要旋转修改下才行。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不是一两步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一个简单的CAD图可以转到SolidWorks 草图里面,然后做三维特征建模。比如CAD画一个工字钢截面图,转到SolidWorks 里可以拉伸一根工字钢出来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怎么弄

网友(点评):
直接打开DWG格式的文件,然后转换成三维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DWG文件,很方便快捷。

网友(2015-05-23):
不可以转吧,我试过。

网友:
是可以转的,CAD转化成三维中的三个视图,然后一点点的对应起来,生成特征

网友:
估计过程比较复杂,如果简单的,就直接画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复制进去的,复制时别选基准面就可以

网友(2015-07-04):
好想知道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