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多大的电压可以这样安全?

楼主(2011-08-19):
我在一些工厂经常看到一些过跨小车的动力滑线直接铺在地上,工人拉着钢丝绳在上面划过冒出火星;不知道低于多大的电压可以这样安全。哪位能给解答一下。电压和电流哪个更安全。

网友:
一般好像是36吧

网友:
以前一般是用36V做为低压供电或低压照明,现在已经有很多设备采用24V供电了,这样更安全。其实人体在通过36V电压的时候还是会有感觉的,不过一般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危险。想一下,你摸到36V电压了,感觉到触电了,你可能没有反应吗?

网友:
读书的时候老师教的36

楼主:
我想说的是我所见到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哪位从专业角度给解答一下。

网友:
触电时,电流对人体的影响程度,主要决定于流经人体的电流大小、电流通过人体持续时间、人体阻抗、电流路径、电流种类、电流频率以及触电者的体重、性别、年龄、健康情况和精神状态等多种因素。
电流通过人体所产生的生理效应和影响程度,是由通过人体的电流(I)与电流流经人体的持续时间f(t)所决定的。

网友:
既然是轨道铺在地上,那就一般不会双手直接在接触到两根轨道,所以36v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就和游乐园的儿童轨道车一样。
不过你说的电压和电流那个更安全我想一般的地球人都没法解释。有电压有通路就会有电流,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就会越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我所见到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多大电压,多大电流,哪位从专业角度给解答一下。

这种地方一般是36 v,稍微高一点也不会有啥问题。因为人体不会直接接触到两根轨道。电流就不一定了,要看用的小车是多大功率的。功率越大,电流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