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入数模图之后如何评价轮廓度

楼主(2011-08-19):
因为我刚学三坐标,所以会遇到很多问题,现在在这里请求各位前辈指教。图纸是以PDF的形式上传的,其中有2个需要测量轮廓度,请各位帮忙。最好写的仔细店,毕竟是初学者。谢谢!

楼主:
如果还有数模需要我提供的,请在这里告诉我,我想应该没什么需要再提供的了!

网友:
数模导入进去建好坐标后,直接测量产品就好了,数模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啊。谢谢

网友:
数模导入后看坐标是怎样建立的,然后你在工件上建立与之相同的坐标,最后拟合坐标。诺数模上的坐标在工件上无法测量或是不好测量,就叫画图的把坐标改改,一般他们都不管那些的,也不管你好不好测量,只搞个坐标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