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初学者,应该选择一本什么样的教材?

楼主(2011-08-19):
           请问solidworks初学者应该选择一本什么样的教材,学习这个软件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个人建议不用教材,基本操作按帮助教程好了,然后多用实际图纸练习,不懂请教别人,通过不断的解决问题来学习,印象最深,学了不容易忘记。如果只照着教材来,那到头只会画跟教材一样的东西。我就走了差不多一年的弯路。
这样的话,可能不一定把全部功能和操作技巧都掌握,但至少能把实际应用最多的掌握好。
当然了,如果是为了个人兴趣的话,那就不用参考我说的了,甚至可以稍微喷一下了。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遇到问题我会再请教的。

网友:
呵呵,边学边用吧,我现在也有不少功能不会呢,但基本上工作需要的都能掌握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是边学边用,感觉还是很简单

网友B:
学软件、还是要看你平常是不是常用、不常用、买在好的教材学的都是皮毛
SW我也是在年初进这个公司才用上、以前的时候也有学过、不过效果不好、基本上
只会画一些四方块、现在的话出出工程图什么的那是没什么问题了
关键两个字、常用
很多都是被逼会的

网友:
恩 我当初也是自己按照软件自身带的教学教程学的 后面再自己通过一些实例学习 就能熟练掌握了 全部的功能全部熟练掌握 个人感觉也不大实际哈 一般常用的掌握即可 其它的就看个人兴趣 或是工作特殊时候所需 再边做边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不用教材,基本操作按帮助教程好了,然后多用实际图纸练习,不懂请教别人,通过不断的解决问题来学 ...

所言极是!

网友:
哈,看到楼上的老哥,我又得补充一点了,如果是渲染了或者其他高级功能,还是多看专门教材了,自己摸索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软件、还是要看你平常是不是常用、不常用、买在好的教材学的都是皮毛
SW我也是在年初进这个公司才用上、 ...

赞同   我也是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