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进来之后,怎么定位?

楼主(2011-08-19):
我在建模时,想插入一个零件进来,这个零件属于我画的零件的一部分,但是插进来之后,怎么定位呢?有谁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有谁知道啊?别光看不回复啊

楼主:
我的电脑不能上网,没图。
就是插入的是个曲面,但是找不到定位的工具,也不能移动

楼主:
图片放上去了,灰色的面是插入的面,我想把它定位

网友:
你在零件建模模式下 再插入一个零件 这样的话需要选择一个参考面作为插入的面啊 如果在组装条件下 应该通过约束条件可以定位吧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点评):
定位就是靠装配对齐同轴等等一些软件里的约束吧

网友:
6楼说的对啊 ,随便赚积分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这是11版的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