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画用CAD

楼主(2011-08-19):
求助!这个怎么画用CAD!求助各位高手大哥或者姐姐.............急等帮助
麻烦就是把手柄部分说一下怎么定那个R50的圆心!!

网友A:
很好画,把轴线定下来,把圆的中心定下来,然后就可以去慢慢相切着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画,把轴线定下来,把圆的中心定下来,然后就可以去慢慢相切着画了

麻烦就是把手柄部分说一下怎么定那个R50的圆心!!

网友(点评):
利用 250,直径24 这些尺寸来做限制直线,然后把圆做出来 我现在在上班,手头没CAD,不急的话我晚上回去给你详细讲= =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画就可以了吧,楼主该标出是哪部分画不出来啊,才能针对性地讲一下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啊

网友:
楼主不小心把图去掉了吧

网友:
我也没看见图啊,没图怎么知道啊,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没有看到图哦!

网友B:
看到图了!直接找尺寸是很麻烦的,先画好手柄部分,在移动到合适尺寸的位置,这样会比较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了!直接找尺寸是很麻烦的,先画好手柄部分,在移动到合适尺寸的位置,这样会比较好画。

怎么确定手柄部分R50的圆弧

网友(点评):
不管位置还不好画?画一个宽度为24的两条直线,与它们相切,画R50的两个圆弧,上面再用R6圆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手柄部分R50的圆弧

两个圆弧的最大间距是24,你做两条间距为24的,以轴线对称且平行的直线,然后做两个直径为100的圆和这两条直线相切,注意这两个圆的圆心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后做上面半径为6的圆弧,一样是相切

都做完之后,把图形挪过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挺好画的,我自学的时候就是画的这个 楼主加油啊

网友:
终于回家了,楼主搞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圆弧的最大间距是24,你做两条间距为24的,以轴线对称且平行的直线,然后做两个直径为100的圆和这两条 ...

谢谢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就是把手柄部分说一下怎么定那个R50的圆心!!

先R6画出来,再以R6中心线向左右各偏移12,然后画R50圆 相切于R6和偏移12的那条线,不用找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R6画出来,再以R6中心线向左右各偏移12,然后画R50圆 相切于R6和偏移12的那条线,不用找圆心啊

现在知道了!只是自己钻了牛角而已!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图了``

网友:
利用相切相切半径,就好,相切与左右间距24的线和R6

网友(2011-11-14):
教你一个最笨的方法,先画两R50的圆,圆心距76,再画半径R6的小圆与R50相切,如图示。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10069/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74160889/QQ/WinTemp/RichOle/X5[(DNUE]H[`)N2RG)5)G~X.jpg
修剪
然后移动,移动的时候选择R6的上象限点,移动到图示位置就好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10069/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74160889/QQ/WinTemp/RichOle/VT9VQO45CC~OHLTZTTRXJQD.jpg

网友:
CAD    还真不是很熟悉~~~~~~~~~~~

网友D:
方法是多样的,如上面的网友说那样,静下心来画。
步骤为先画轴线,再画已知直线和圆,最后画过渡线。画圆要用到相切相切半径,相切相切相切等方法以。

网友:
多练练慢慢画,这种图就是初学CAD的练习图!

网友:
请问这根直线怎么画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是多样的,如上面的网友说那样,静下心来画。
步骤为先画轴线,再画已知直线和圆,最后画过渡线。画圆 ...

请问右上角那直线怎么画呢
图纸23楼

网友D:
我的想法是在画出了R126和R28这两个已知圆弧后用画直线的方式画这条过渡线,点击直线命令后要用相切的条件捕捉与R126相切的点,然后还是用用相切的条件捕捉到与R28相切的点,两个相切点就可以创建一条直线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相切在CAD里输入字母Tan就可以捉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在画出了R126和R28这两个已知圆弧后用画直线的方式画这条过渡线,点击直线命令后要用相切的条件捕 ...

谢谢   弄出来了
又多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不用谢,我们以前也是别人教过我们的。
有兴趣我们交个朋友,互相学一下。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E:
R50圆弧和φ24素线相切,所以先把φ24那两条线画出来,然后向左(右)平移50个距离。R50圆弧和R6圆弧内切,以R6的圆心画(50-6)为半径的圆,与平移50距离的两条线相交,其交点就是R50的圆心
LZ应看看圆弧连接的几种方式。以后画这种图就明白了

网友:
你可以点“L"       然后输tan(切)      左键点r28的圆        再输tan         左键点 r126的圆OK
记的用快捷键,提高绘图速度,,很难记用的多了就记住了

网友:
定好中间线就简单了。  就是几个弧形加圆而已。 新手慢慢来。

网友:
把图看懂就好画了,你仔细看看圆24就知道了,10楼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R50圆弧和φ24素线相切,所以先把φ24那两条线画出来,然后向左(右)平移50个距离。R50圆弧和R6圆弧内切, ...

谢谢让我想起了这个知识点。好多几何知识都忘记了。

网友:
图既是作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