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顶尖跳动0.04丝怎么办?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19):
     最近买了两台宝鸡数控车床,车200左右的长轴,外圆公差在0.02丝。买了一个四百多的顶尖顶起来加工,尺寸很不稳定!有时候跳动都会有0.03 -0.08丝,根本就是保证不了加工精度。
奇怪的是,我用这个顶尖拿到玉环涌强数控上加工尺寸稳的很!宝鸡的维修人员来,我试给他看,他说他的机床精度太好,所以才会这个样。他说浙江机精度不好,冒一句出来“负负得正”。

你说这到底是哪里不行呢?哪里有问题呢?有好的顶尖吗? 在一丝跳动的,或者是什么牌子,请各位朋友帮忙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里面的轴承坏了,更换轴承

网友:
你把他机床测一下精度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里面的轴承坏了,更换轴承

才买没多久呢?0000000

网友B:
1.在玉环涌强数控上加工的是同样的零件吗?长200的零件直径为多少?
2.从你描述的现象上看,如果加工的是同一零件,则我觉得不是顶尖的问题,因为负负得正的概率实在太低,几乎不可能。
3.如楼上大侠的介绍,你最好打一下机床精度。

网友:
0.03 -0.08丝是0.3~0.8個微米,挺好的啊。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楼主描述错了

网友:
应该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床子安装有没有问题?周围环境有没有干扰?

网友:
来跟大家学习的

网友:
重新调整尾座与主轴同心度

网友:
借个硬顶尖试试,如没有改善,叫售后调机。

网友:
活顶尖一般跳动在0.02mm以内,让售后的人过来调下就OK

网友C:
我觉得5楼的兄弟说的对,你应该检查机床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玉环涌强数控上加工的是同样的零件吗?长200的零件直径为多少?
2.从你描述的现象上看,如果加工的是同 ...

是的同样的零件 ,同样的顶尖,同样的程序和进给速度。直径30

网友(点评):
1.轴属于细长轴了,跳动易出问题。 2.问题应该 不是出在顶尖,还是在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5楼的兄弟说的对,你应该检查机床的精度!

不顶加工机床精度很好,顶起来加工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你再看看顶尖压力是否相同

网友D:
检查哈你的顶尖在轴向受力的情况下是不是有跳动,还有就是顶尖孔是不是有铁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件最好先车出一段夹位,然后调头夹住打顶尖孔,然后顶起加工。通过这样的思路就不难找出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E:
你的产品在床子上是双顶还是一夹一顶? 如果是一夹一顶,有可能是宝鸡床子上的卡盘跳动太大,而玉环涌强的卡盘好。如果是双顶带鸡心夹,跳动还这么大,那是宝鸡机床的主轴问题

网友:
单个夹紧后车加工零件尺寸没问题,用顶尖不好,建议楼主调下尾座与主轴的中心

网友F:
本人非常反感宝鸡的床子,现在我用的就是宝鸡的,漏油厉害、新床子回来尾座就不同轴。总之用起来不是很称心,顽固性小毛病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哈你的顶尖在轴向受力的情况下是不是有跳动,还有就是顶尖孔是不是有铁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件最好先 ...

我是夹住毛坯打中心孔的,在宝鸡车床上干就会 ,在涌强的不会跳稳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非常反感宝鸡的床子,现在我用的就是宝鸡的,漏油厉害、新床子回来尾座就不同轴。总之用起来不是很称心 ...

有同感 ,兄弟 !1111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产品在床子上是双顶还是一夹一顶? 如果是一夹一顶,有可能是宝鸡床子上的卡盘跳动太大,而玉环涌强的卡 ...

靠近卡盘位置的尺寸可以,靠顶尖的位置不行。涌强的就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夹住毛坯打中心孔的,在宝鸡车床上干就会 ,在涌强的不会跳稳的很。

这就对了呀,你再校哈卡盘,看有多少的跳动。一步一步的理下去,就会找到原因,也会更好的解决

网友:
不知你是宝鸡什么型号的床子!
3到8 个丝跳动是有点大!

网友G:
要知道0.03 -0.08丝是0.003-0.008微米呀。精度够高了。
顶尖的话可以买高精度的顶尖,我们用的是进口活顶尖,精度高,比较耐用,价格不菲。

网友(点评):
0.03丝是0.003微米??? 你太夸张了吧,

网友:
这和顶尖有关系吗?除非顶尖的尖歪了,但是你放在别的床子上又没事,这说明不是顶尖的事啊

网友:
尾座套筒有问题:1.莫氏锥孔精度差(主要是接触精度);2.套筒与尾座孔配合间隙大

网友:
用死顶尖试试,会不会是娓坐与床身之间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油压卡盘和油压尾座,而且中心孔是普车上先打好的。

网友:
0.02丝很不错了!

网友:
0.02丝就是0.2微米啊?
哪个国产机床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啊。

网友:
是不是机床振动的问题,机床之间摆的太近,机床振动会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
                       进来学下下

网友:
学习一下,真期望楼主最后的答案

网友:
呵呵 一定楼主表述有问题 公差一定就是0.02而不是什么0.02丝 0.02丝是车床加工的活吗

网友H:
建议用硬质合金死顶尖加工试一下,可以清楚的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我车三百长的轴双顶时,就用死顶,做出来就是好,不过转速上不去…………

网友:
你可以从顶针 尾座那里调试 看下 是否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硬质合金死顶尖加工试一下,可以清楚的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我车三百长的轴双顶时,就用死顶, ...

请问你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知道0.03 -0.08丝是0.003-0.008微米呀。精度够高了。
顶尖的话可以买高精度的顶尖,我们用的是进口活顶尖 ...

说错了是0.02-0.08公差

网友:
是不是圆锥轴承松了,紧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转速是多少?

700转,直径四十五,横截面D形,是断续切削。转速太快,死顶温度过高,得有冷却液冷却死顶

网友:
“负负得正”,糊弄人的说法。

网友:
把你的产品图纸拿出来看下就知道了,谁说浙江机床差的?听到很不舒服

网友:
0.04丝的精度不差了啊 一般要求都是零点几丝吧?LZ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公司做刀具的外圆磨的时候也只要求0.4丝左右的公差啊

网友:
0.04丝,精度已经很好了

网友:
借个硬顶尖试试,如没有改善,叫售后调机。
同意这位大侠的说法

网友:
请检查z向丝杠精度。当然,是在排除了轴承的问题之后。

网友:
床子问题吧.也可以拿表打一下顶尖看跳动差多少

网友:
借个死顶尖试试,如没有改善,重新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