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走到车螺纹这里就不动了

楼主(2011-08-19):
      各位高手请教这两天我有一台数控涌强的程序走到车螺纹这里主轴会动螺纹走刀就不动了 ,不会加工螺纹停在哪里。关机休息下有时候就可以了 ,有时候又不行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出现问题。你看下停的时候面板上是否显示有转速。
如果没有显示转速,说明编码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出现问题。你看下停的时候面板上是否显示有转速。
如果没有显示转速,说明编码器坏

谢谢 我明天看下 。

网友:
以前我碰到和你情况差不多的   就是 G0定位以后就不动了     不过主轴还在转  也不报警     关机也不行    找人换了系统里的一个板子之后就好了

网友:
主轴编码器0位信号不稳定

网友:
编码器的原因,我刚换了一个,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