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控车床车外圆和平面出现波纹?

楼主(2011-08-19):
为什么数控车床车外圆和平面出现波纹,一圈一圈的~~~~刀具一点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丝杆松动照成的

网友:
一般是托板和导轨间隙过大造成的。调整镶条就可以了。
还不不行的话可能是主轴松动了,打紧主轴后面的螺母。不能太紧了,用手转动主轴感觉一下。
丝杆松动主要会造成尺寸变化,比这个严重多了.

网友(点评):
赞成你的意见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调节一下镶条

网友(点评):
坚决同意,我也遇到过这些问题,是机床厂家的问题。

网友:
机械问题,在没出保之前最好报修

网友:
刀塔锁紧了吗   有必要的话做一下间隙检查

网友:
振刀了?我见这种最多就是刀没磨好Or刀磨损了....有间隙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刀具有问题......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刀杆过细或探出过长,加工过程中产生振动发声的!

网友:
是不是刀没压紧、或者导轨磨损了出现不平

网友:
楼上说的楼主都要试下,还有可能中心高不对,换个车床试下

网友:
如果你是机加刀的话,换个手摸的看看还有波纹没?如果刀具没问题,问题就复杂了。看看床子的地脚螺栓松动了没。

网友:
进给轴的轴承坏了,换一个,我碰到过。

网友:
毕业前老师给出的题目怎么跑到这里了!我当时回答的是导轨该上油了!结果还是对的。呵呵!

网友:
拖板和刀架松动的可能性更大些,若是车头松动的话外径车起来会是椭圆的。。

网友:
刀架可能坏了吧检查下看看

网友:
机床本身有振动,空转看看百分表有没跳动

网友:
刚性不足和主轴轴承有问题

网友:
主轴松动了,,叫机床维修人员将主轴调紧些就OK 了...

网友:
主轴平面轴承可能有伤哦

网友:
楼上说的问题都有可能性,最好叫厂家了修吧,

网友:
先考虑简单点吧。程序的各种参数卡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6-01-13):
这种问题我碰到好几次了,如果是旧的床子,那导轨上一下油就会好很多。现在我碰到的是刚刚大修回来的床子,丝杆,轴承 都是新的导轨重新磨过的,还是出这个问题,如果把大拖的吊铁调得很紧,可以暂时解决但过几天后又会出现类似情况。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注意了,是说只有外园会,端面不会。

网友:
刚才没看清标题,因为我也是来找解决办法的。如果端面也会波浪的话,那很大的可能是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2016-02-27):
看是什么样的波纹,不同的波纹,不同的调试方式。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刀杆过细

网友:
看看机床刀架是不是锁紧,丝杆是不是间隙很大

网友(2016-03-29):
原因有很多,齿轮箱的轴承,锁的刀,刀架可有锁紧,刀杆刀片可有压紧,丝杆间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