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如何加工!

楼主(2011-08-19):
45#,一钢管Φ198外圆,总长1520,要求内孔Φ180H7,一端自扣188H7深60,外圆加工螺旋线8头,导程200mm,左右螺旋线,在螺旋线相交处钻Φ1mm孔。请教如何加工。

网友:
上图啊  说 理解的不够详细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车床慢慢车吧,兄弟这是塑胶机上用的?

楼主:

不好意思,手头是图纸,电脑上没有图,只能描述,钢管加工成Ф198×Ф180H7×1520mm,壁厚9mm,钢管外圆需有8头左右螺旋线,导程200mm,在左右螺旋线相交处钻Ф1mm孔通,加工完成后外圆,内孔需镀铬处理.

网友:
好像没有难度啊。180h7可以买现成缸管,外圆螺旋线在车床也很容易加工的,分头用挂轮齿轮分。剩下的就看你的车床造诣了。

网友:
很有就是Ф1mm的孔也不是很难钻吧

网友:
不知楼主的的产品要求有多高,比如说形位公差有没有要求呢。

楼主:

外圆与内孔的同轴度0.02mm,若用精密管,是否有这么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