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28TE 沈阳数车传输程序,没有反应了!

楼主(2011-08-19):
遇到难题请高人解答;昨天一台GSK928TE 沈阳数车能够正常的传输程序,可是今天再传输程序,没有反应了,我检查了一下;
1,电脑的COM1是好的。

2,软件的参数和上次相同 。

3,传输线是好的。

请问各位朋友哪里出现了问题呢?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是这么说的话,只能说你昨天带电拔串口把系统的串口给烧了。

网友:
928TE 也可以传程序啊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么说的话,只能说你昨天带电拔串口把系统的串口给烧了。

谢谢您,师傅。。。如果是机床的232接口给烧了,怎么办呢,1,如何检查呢?2,市场可以买到换一个吗?3,请问师傅,以后用电脑传的话,是不是说在接线和拔线都要在机床的NC系统断电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果我是机床通电,系统断电,电脑通电,然后把传输线先插或拔电脑上的,然后另一端再插或拔机床上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插串口,系统,电脑最好都断电,也许99次没事,但第100次就烧了,尤其是台式机,又没接地。
只是说电脑没问题题,线没问题,插得也对,参数也对,还不行,唯一就是系统的串口有问题。不清楚系统那边的串口转没转接,如果有转接,查下转接线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串口,系统,电脑最好都断电,也许99次没事,但第100次就烧了,尤其是台式机,又没接地。
只是说电脑没问 ...

噢,谢谢师傅,回去好好查查。  师傅还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是用带COM口的笔记本传输程序的,当我传好第一台机床的程序后,然后笔记本没关,机床系统没关,然后我把机床上的传输线直接拔了,然后在没关笔记本的情况下,紧接着把传输线插在关闭NC系统的机床上,然后开机床系统传输。。。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最好是断了电再插拔,当然,很多时候带电也没问题,就怕万一。 主要还是看看系统那边的通讯设置,比如波特率,一般设19200,不行都设9600。

楼主:
谢谢。。。以后用的时候要小心点。。。

网友:
我是新手 来这多看看 学习的